看图识保险电阻兼谈故障实例

楼主(2008-08-26):
看图识保险电阻兼谈故障实例
作者:未知   **出处:电脑软硬件应用网   更新时间:2007-4-16 8:13:26
  在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光驱里,显示器中,都大量使用了保险电阻。保险电阻顾名思义,其作用就是起到保险丝的使用,同时其自身有一定的阻值,能限制电流的大小。特别是在电脑主板上使用了自恢复保险,其作用时当通过其电流过大时,就会熔断,阻止电流的通过。当故障排除后,又会自动恢复导通。所以当此类设备出现某部分功能不能使用时,如:USB接口不能使用,不认键盘,显示屏不亮等故障时,有不少就是因为保险电阻熔断,造成设备无法供电而不能工作的。

  一般保险电阻的标注是:Fx或PSx或FSx等,x表示数字。由于生产厂家的不同,保险电阻通常有如下几种形状:

  1.类似电阻形状

  这类形状的保险电阻常用在一些低档的主板上和光驱中,其形状和电阻类似,颜色一般为绿色或土色,有的上面标有电流值(如:1 1/2A),有的用一道色环标注。

  例:一只40X Acer光驱,加电后无任何反应,状态指示灯不亮,也不能出盒。打开光驱,测试其供电端,发现12V供电的保险电阻已呈断路。注意:地线端接有一个二极管,是用来防止电源极性接反的,但是如果电源的12V与5V接错,则不起作用。因为保险电阻不易购到,用细导线直接连接即可。加电试机,一切OK。
2.小阻值电阻

  在大电流回路中串入小阻值电阻也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当电流过大时,保护电阻急剧发热,最后电阻烧断,起到保护作用。

  上图右边的墨色的保护电阻中间有白色,这是已经被烧断标志。用万用表测量时呈断路状态。

  例:一主板前置USB接口不能使用U盘等移动设备,插上后,主机没有反应,不出现发现新硬件和安装新硬件的画面提示。仔细观察主板后发现F4已经烧断。最后用一只0.47OHM1/4W的金属膜电阻代替后,故障排除。

 3.类似二极管或磁珠形状

  这类保险电阻的外形类似整流二极管,全体为黑色,没有二极管的极性标注用的白色环。其上一般有字母标注其电流大小,如:1.5A 125V等字样。一般也用于光驱,主板的键盘、鼠标接口,USB电源+5V供应端。

4.白色小方块状

  这类保险电阻的外形类似贴片电解电容,不过其颜色为白色,其上一般也有字母标注承载电流大小,如:400mAU,表示其通过的最大电流为400MA。

  例:一台HITACHI P133笔记本电脑,电脑启动正常,液晶屏没有任何显示,但是如果使用外接显示器时显示正常。由此可判断液晶屏显示电路有问题。拆机检查,发现背光灯的升压变压器没有工作。询问客户得知,是因为瞬间电流通断后出现此故障的。仔细检查发现液晶屏的供电电压正常,但是其启动端的保险电阻已断路,因其电流只有400MA,于是用1N4148代用,加电即可正常工作。

  5.银白色金属状

  这种保险电阻也常见于主板上,用于USB接口供电电流较大的外设电路中。

6.灰色扁平形状

  这类形状的保险电阻类似贴片电感,扁平形状,其上有标注,如:LF200字样。一般用于键盘,鼠标,USB供电的接口。常见于2000年左右的主板。这类保险电阻在笔记本电脑的9针串行通讯接口,25针并行通讯接口,显示器外接接口中也常用。

  7.绿色扁平形状

  这类是现在主板常用的保险电阻,其上一般有电流标注,如:X26,X15等字样,表示其电流为2.6A,1.5A。

  保险电阻损坏后,一定要查明原因:是外部设备短路还是因为主板的原因。否则如果直接用导线相连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故障。用导线相连接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使用导线直径非常细的,通常计算机中的软驱或硬盘线中任一股中的一根导线其熔断电流大约是1.5安培,可以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有的主板为了降低成本,在设计时,主板上已经预留了保险电阻的安装位置,但实际生产时却直接使用导线相连。

  上图中的L1是电感,起虑波作用。小功率电感有时也能起到保护电阻的作用,当电流过大时超过电感的最大允许电流时便会烧断。L1和F1是串接在一起的。

  “6”和“7”介绍的两种保险电阻,在现在市面主板上比较容易见到。

  如果当你遇到主机的键盘或鼠标认不到时,USB接口的移动硬盘或U盘不能使用时,这时你最好先用万用表检查一下其供电端的保险电阻是不是烧断了。

  电脑软硬件应用网站长注:本文为网络收集,作者未知,如作者看到或者有知情者,请发布评论注明姓名,我们将予以添加。谢谢支持。

网友A:
沙发~~~先坐会

恩~~~
边坐边学 哈

网友B:
晕菜,自恢复保险怎么也叫成保险电阻?

5、6、7可是烧断了又能恢复的...

网友C:
PPTC 应该算作可恢复保险吧?

网友D:
看不到图。

网友E:
顶顶

虽然不能直接看到图

楼主:
俺把11张图都上传到坛子里了,现在应该有了

网友F:
见血

我来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