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光电藕合器

楼主(2008-08-07):
请问有没有那种2个类似通用¢5的led的光电开关.一个发射,一个接受,大概的距离为80mm.只要有类似普通光藕的开关的功能就可以.请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一个发射管,一个接收管!

网友B:
如2楼所说一个红外发射管,一个红外接收管,80mm问题应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