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34063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22):
(无正文)

网友A:
o

自己算阿,这个电阻是用来检测点流的,如果是1A电流那么就应该用0.33瓦的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我知道了

网友B:
应该在计算值再多加点余地

  经过这粒电阻的电流是有占空比的脉冲, 只有开关管导通时电阻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