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想做12864的显示实验,可了解到12864的型号有很多.什么有带中文字库的和不带中文字库,这到底怎么区别啊?谢谢指教
  有PROTEUL软件仿真的时候选择什么型号的12864?

网友A:
字库

带字库的话就直接写入要显示的中文或字母等等,没带字库就必须把要显示的东西经取模软件后得到字模后才放到程序中

网友B:
PROTEUS里不只有那几种呀,

随便选一种就是啦,

网友C(2009-08-30):
proteus中有好几种,并的和串的,有字库和没的。看他的管脚,用管脚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