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tel99se元件库的问题

楼主(2008-10-02):
我正在学习protel99se.我想询问下在建立自己的元器件库,我想把Miscellaneous devices.lib里面的常用元器件复制出来单独建立一个lib放在里面。书上介绍自己画每个lib只能保存1个元器件。我试过在选中一个元器件后点击edit再另存为,保存之后发现我把整个Miscellaneous devices.lib保存下来了,根本没变,没有单独把这个元器件取出来。这应该怎么弄?

还望赐教,
谢谢!

网友A:
导出即可

有时通过设计浏览器拖拉方便

网友B:
建议

直接学dxp吧,个人认为它比99和99se都好用,毕竟是他们的升级版,呵呵,只是建议,各有所爱

网友C:
复制---粘贴:

打开"Miscellaneous devices.lib"直接在他的浏览窗口全部选种(或选种你想要的)右键复制.再回到你建立的元件库的浏览窗口里右键粘贴.注意要在一个同一个工程库里打开这两个文件.否则无法粘贴.

网友D:
终于学会这个了

网友E:
4楼正确

4楼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F:
呵呵,关键是LZ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