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问题求教

楼主(2008-10-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懂的啦

看看匠人怎么回答你的

网友B:
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

定义一个联合类型数据.
union int_char()
{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a[2];
}date;
你的操作要求轻易完成.想怎么操作都可以.自己发挥吧.

网友C:
不明白你到底想实现什么?

从你的描述中来看,就是A左移一位,然后判断B的最高位,若为1则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