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232转485的疑问

楼主(2008-09-25):
从网上看到一个电路图(见附图),是关于232转485的,经过验证也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个解释比较有疑问,请大虾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原文有这么一句话:平时NIH232的9脚输出高电平,经Q1倒相后,使MAX485的RE和DE为低电平而处于数据接收状态。当PC机发送数据时,NIH232的9脚输出低电平,经Q1倒相后,使 MAX485的RE和DE为高电平而处于数据发送状态。

我不理解的是这句话:当PC机发送数据时,NIH232的9脚输出低电平。
PC机发送的时候不是一个脉冲码吗?怎么会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原文说的没错,你说的也没有错

当PC机发送数据时,NIH232的9脚输出低电平,
其实是特指当PC机发送的数据(位)为0时,    9脚输出低,总线上输出低.
而当总线空闲时以及PC机发送高时,总线上是高.

网友B:
没用过这东西

不过RE应该是receive enable DE自己想吧,,也就是说9是只是接收和发送的使能,而不是数据线

网友A:
ls说的不错

9脚是使能脚,但是它与12脚的电平始终是一样的,当它为低时,数据信号12脚也是低,而由于9是低,于是发送使能,可以将数据位0发送出去,如果要发送数据位1,那么,是接收使能,不允许发送,但是由于总线上仍是高,所以其它机子会认为是发送了高!!

楼主:
受教了

是不是说当485总线空闲的时候总线是呈高的状态?

网友B:
是偶看的不仔细,4楼的解释看不出什么错误来

网友A:
既是又不是

如果发送没使能的话,那么485驱动芯片的A,B为高阻态,相当于断开,但是由于,A上拉,B下拉,这样就使得总线上呈现"高"

网友C(2009-08-07):
这张图做出来就可以232转485么?也想做一个。新手上道,望多多指教

网友D:
去通讯技术栏目看解释和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