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定义下~~~~~???

楼主(2008-09-19):
void start_stop_key_scan()
{
     if(start==0)
     {
          display();
          if(start==0)
          {
               d[]=1;
             // start_key=~start_key;
               while(!start)
                   {
                    display();
                    if(start==1)
                        {
                                   start_key=~start_key;
                          if(start_key)                                           {
                                                        time_m=0;
                                                        time_s=5;
                                                        start_stop_flag=1;
                                                        start_djs_flag=1;
                    d[]=0;
                                                         //TR0=1;                                            // TR1=1;
     }
                              else
{
                             start_stop_flag=0;
                                //time_s=0;
                                 //time_m=0;   d[]=0;

                                }

                         }
               }
          }
     }
}

这个在前面怎么定义下
我定义了几次都不对。。。。。

网友A:
o

什么在前面

楼主:
开始的时候

    我现在用到这个函数,在头文件下面需要定义下,如果不定义的话,调试的时候就会出错。。。

楼主:
就在这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0;
sbit d1=P1^7;
sbit d2=P1^6;
sbit d3=P1^5;
sbit d4=P1^4;
sbit d5=P1^3;   //风扇口
sbit d6=P1^2;   //加热口
sbit a1=P3^7;   //水位传感器检测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nsigned int a;
void init();
void start_stop_key_scan();

网友A:
o

你是不是引用外部子程序阿,不在本文件内的?
要是在本文件内的你把子程序放到最上面(定义的下面)试试阿

楼主:
没有。。。。

没用引用外部程序啊。。。。。真郁闷啊。。怎么定义都不可以。。

网友A:
o

你把整个程序弄上来看看,提示什么错阿.你的子程序似乎多了个} 你检查一下

楼主:
全部都在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0;
sbit d1=P1^7;
sbit d2=P1^6;
sbit d3=P1^5;
sbit d4=P1^4;
sbit d5=P1^3;   //风扇口
sbit d6=P1^2;   //加热口
sbit a1=P3^7;   //水位传感器检测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nsigned int a;
void init();
void start_stop_key_scan();

void main()
{
        init();
      start_stop_key_scan();
        P3=0xff;
        while(1)
        {
                if(a1==0)
                    {
                        key1=0;
                        key2=0;
                    }
                else
                    {
                        key1=1;
                        key2=1;
                    }

                if(key1==0)
                    {
                       a=50000;
                         d1=0;
                       while(a--);
                       d1=1;
                    a=50000;
                    while(a--);
                      if(key4==0)
                       d1=0;
                        d5=0;
                       key2=1;
                    }
                else
                    {
                        key2=0;d1=1;
                    }

                if(key2==0)
                    {
                        a=50000;
                        d2=0;
                        while(a--);
                        d2=1;
                        a=50000;
                        while(a--);
                        if(key4==0)
                        d2=0;
                        d5=0;
                        key1=1;
                    }
                else
                    {
                        key1=0;d2=1;
                    }

                if(key4==0)
                    {
                        key3=0;
                        d3=0;
                        d6=0;
                        key3=1;
                        d3=1;
                        d6=1;
                    }
                else
                    {
                        key3=1;
                    }

        }
}

void start_stop_key_scan()
{
     if(start==0)
     {
          display();
          if(start==0)
          {
               d[]=1;
              start_key=~start_key;
               while(!start)
                   {
                    display();
                    if(start==1)
                         {
                         start_key=~start_key;
                          if(start_key)
                               {
                                time_m=0;
                                time_s=5;
                                start_stop_flag=1;
                                start_djs_flag=1;
                                d[]=0;
                                TR0=1;
                              // TR1=1;
                               }
                              else
                                {
                             start_stop_flag=0;
                                //time_s=0;
                                 //time_m=0;
                                 d[]=0;

                                }

                         }
               }
          }
     }
}

这就是全部程序了,提示错误是这个:
C202:"start": undefined identifier
目标没有产生

我查了下,说是 后面这个按键标志程序在前面没有定义。。。

网友A:
o

start==0是这个变量没有定义不是子程序

楼主:
所以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变量在前面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A:
o

看你程序应该是全局变量放到,用全局变量来定义就好了

楼主:
啊哦。。。。

全局变量啊。。。。。。~~~~~

楼主:
全局变量如何写呢?

网友A:
o

uchar t0;
这不是有例子吗

楼主:
定义了。。。还是不行。。。。
start undefined......

网友A:
o

把程序都发上来

楼主:
全在上面了。。。。。。

郁闷啊。。。。。。。。。。

网友A:
o

你是怎么定义的发上来

楼主:
这样的。。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start_key;

按键没做过。。。不会
就随便定义了下。。。。

网友A:
o

我晕你定义的是什么啊
uchar start;
你这么定义看看

楼主:
不行的

  那样我已经定义过了。。。

网友A:
o

把start变量改个名字吧.都忘记了反汇编的时候应该有个启动文件,里面应该有start程序段,所以不能用start做变量你试着改个名字

楼主:
 好的 我试试。。。搞一天了。。郁闷啊

网友B:
是这样的

你试着把主程序放在最后,试下

楼主:
刚刚试了 还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