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00语音芯片使用求教

楼主(2008-09-17):
我用ISD1700语音芯片作一块录放电路板,使用的是典型的电路图,如图所示,请问各位,电路中的VCC  VCCP  VCCA等在做PCB板时是否可以连在一起,几个接地端是否也可以连在一起。在布线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楼上的贴个图算是什么呀

人家问的是在PCB上是否可以连在一起,,
  最好是分开来,尤其是VCCP,功耗较大,波动也较大,最好另用一个电源给它供电,VCC与VCCA最好是做到一点接地,数字与模拟地隔离。如果要求不高的话VCC与VCCA可以接在一起,,强调一下VCCP最好另用一电源供电

楼主:
请教HOTYONG

我现在做了一块板,但在按录音 放音等几个键时,只有LED等闪动几下,其它的功能都不起作用,不知是怎么回事。能否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