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电压高,烧电源变压器怎么办?

楼主(2008-10-01):
在维修车库门电路板时,发现电源变压器损坏,原先是24V3W的变压器,我换上24V5W的变压器,结果还是烧了,经测量来电电压高是245V,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才能不烧变压器,24V的电源是给控制部分供电的,就是3个24V的小继电器工作用的

网友A:
变压器质量太差了

可以定做一个耐高压的

网友B:
加保险丝嘛,嘿嘿

次级开路,测量初级电流,应该不超过几mA

网友:
如果负载部分正常,也就说明这变压器质量太次了,高那点电压有什么的

网友C:
不妨考虑一下电源和变压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来电电压高解决办法

一、电压高了以后,负载有没有问题。
二、在初级能不能加绕一些线圈。
三、在初级串一个适当电阻。
四、定制一个。

网友E:
加一个36v的电源变压器行吗?

如果可以,把36v变压器,接成自偶变压器的形式,原变电压220+36伏,其输出电压215伏左右。

网友F:
换个更大点的

网友G:
换一个质量高的,同时看看功率余量够了没有

要么是质量问题,要么是设计问题。

网友H:
加一个电阻吧

加一个限流电阻试试把

网友I:
电压高一般也是对负载有影响啊.

怎么变压器都会烧.不可思议.

网友J:
380V

找个输入380V输出48V的变压器换上

网友K:
245V的输入?高得太离谱了吧,楼主。

网友L:
质量问题罢了

这年头,要找个货真价实没有偷工减料的变压器还真不容易....

网友M:
我订做变压器时,一般都跟厂家说用于380V

比如我要做22V输出的,我就说做380V/38V的,结果可能用于220V/22V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