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稳压电源中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请教:直流稳压电源中滤波电容的问题

    一个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中,

    (1)整流二极管有导通角的说法吗?

    (2)电容能改变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吗?

    不理解,请指教!!!!!!

网友A:
好理解呀!

电容大了,纹波小了,二极管的导通时间会变小。
如果没有电容储能,则二极管几乎一直导通。

网友B:
没有导通角吧,可控硅才有导通角

楼主:
请教:2楼的高手

请教一下:

      请问什么叫纹波?

       请问: 电容大了,纹波小了,二极管的导通时间  为什么  会变小?

                                            谢谢 !!!!!!!!

网友C:
o

说的是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5楼

  你好:

   指的是整流二极管

          谢谢!!!

网友D:
对5楼的回复很无语……

楼主:
我刚问了老师

  桥式整流电路的二极管的导通角是180度,加上滤波电容后,电容放电时,整流

二极管截止,导通角小于180度.

网友E:
书上讲这一块已经比较清楚

但要澄清:整流电路的导通角和可控硅说的不是一回事。前者说的是绝对导通角度,而后后者说的是起始导通角度。

整流时,因为后面的电路有滤波电容,而电容上的电压会减小整流导通角。
1 如果“负载”纯粹是电容,没有直流回路,那么电容充满电(达到输入峰值电压)后,可以让整流导通时间(导通角)为0。
2 如果“负载”是纯粹的电阻,则导通角总为180°。虽然开始和结尾的电流非常小,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有的电路为了监视输入电源掉电情况,有意在整流之后加一只二极管隔离,然后,监视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