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怎么改才好

楼主(2008-10-16):
void start_stop_key_scan()
{
     if(start1==0)
     {
          delay(10);
          if(start1==0)
          {
               d1=1;
              start_key=~start_key;
               while(!start1)
                   {
                    delay(10);
                    if(start1==1)
                         {
                         start_key=~start_key;
                          if(start_key)
                               {
                                time_m=0;
                                time_s=5;
                                start_stop_flag=1;
                                start_djs_flag=1;
                                d1=0;
                                TR0=1;
                              // TR1=1;
                               }
                              else
                                {
                             start_stop_flag=0;
                                //time_s=0;
                                 //time_m=0;
                                 d1=0;

这个是什么程序 高手一看就知道了 小弟有个地方不明白
d1=1; 也就是说这个按键只能对一个口管用
我的意思是  一按键对应一个LED  按这个键时这个灯亮和灭  按另一个键时 和这所按的键对应的LED亮和灭  哪个高手能教教我怎么做啊 如果把d1=1;改成d[]=1; 那么前面怎么定义呢?

网友A:
o

定一个数组或结构体变量就好了阿。你要看书哦

网友B:
分开来

按键程序,只管按键,最后输出这个键值就完了
把上面的键值传给LED程序显示,至于什么键值显示什么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