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WB5.0仿真错误

楼主(2008-10-16):
图为库中自带稳压电源,我加了个示波器,运行31秒左右出现错误提示,如图示,为何会这样?刚接触这个,高手请指教!

网友A:
这玩意就这德性,

你得顺着它来,
在整流桥的输出串接一个小电阻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串个1欧的,运行时间正好是不串电阻时的两倍,还是挂了
不过并不是每次都挂,有时不管加不加电阻都可以运行下去
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