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9怎么用波形仿真了

楼主(2008-10-26):
(无正文)

网友A:
波形仿真

应当使用系统安装内带的sim.ddb中的元件进行。

元件放置后,有的要设置一下,有的不用。

比如波形发生器就是要经过设置才能用的。使用它时,切记保留原始器件名。其它元件,如电阻当然要设置阻值。

具体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遇到问题贴图上来问。但我认为这样不如买一本书看着来进行来得快,这样,如果出现问题再问的话,针对性就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