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消化:三相电源相序的识别

楼主(2008-10-27):
三相电源是个很伟大的发明,今天我们的许多玩玩,都是绕着三相电源和相序转的,但三相电源波形与相序容易让初学者发生混乱,实际应用中,相序错乱是非常危险的,而人不时在不经意间,就受到它的惩罚,因此,要重视这个事。怎样识别三相电源波形的相序呢?

想了很久,我认为这个图比较容易帮助你认识相序。简述如下:

1 相序的定义

  理解定义是最基本的,如果定义都不清楚,进行一切举动都是操之过急了。
  三相电源相序的一个定义:由观察时刻起,首先由负到正进行跨越的一相波形的电源,为A相,其次为B相,最后为C相。
  为什么这里称之为“三相电源相序的一个定义”呢?这是因为三相电源相序有相对相序和绝对相序。上述定义说的是相对相序。所以说其是相对的,一是由于观察时刻是任意的,二是由于只适用于普通负载端识别相序,而不适用于发电端或带发电的负载端相序识别。
  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发电”。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到并网发电的概念与报道。这个并网可不是小事。除了频率跟随,相位也必须跟随才能同步。也就是只有频率与相位都满足条件后,才有资格谈“并网发电”(另:并网在电压上也有要求,但你认为它比频率和相位要求严吗?)。椐此,引出的一个概念就是绝对相序。
  所谓绝对相序,是以发电厂(站)决定相序的相序标准。这个标准在我们出生前就一直存在到现在了。在他们那里,上述关于“相对相序”的定义在他们那里用过一次之后,不允许再变,否则,可能会和别的电站冲突而机毁人亡。也就是说,当时用相对相序方法确定的相序(也可以认为是以某发电厂所确定的相序)是绝对相序。后面并网发电的电源必须以其为相序标准。
  现代的三相电源负载,可能是包括蓄能发电的,如电梯。电梯在进行电源逆变时,也要符合绝对相序的要求。

2 相序的识别

  一般的相序识别,是指相对相序的识别,而要识别绝对相序,各相电压波形应该是对地测试获得,而不能任意指定一相为A相(或B相、C相)。相对相序的好处是确定相序容易----应用中,如果发现相序不对,只要任意调换两相电源线的接线位置就OK。下面我们做一次由波形识别相序。

  过去我们看到的波形,比下图少了一个东西----箭头。而在这个图中,我们加了这个箭头。而通过这个箭头,则很容易帮助我们识别相序。这些箭头,明确地给我们标示了“由负到正进行跨越时刻”。

以黑色一组箭头为例,从左到右的三个波形依次为A相、B相和C相。以蓝色一组箭头,同理。

当我们将这些箭头移动时,只要移动任意一组箭头,依次从左到右找,就可以确定它们的相对相序。

楼主:
最早接触的相序错乱事故

当然,这个事故应该算是一个故障。只是由于当时这个负载是空调,而那次它非常不争气----是地方大官和我们经理谈事情,说是全是如何将我们的企业建起来,所以,我一直当作事故看待。

这个空调(那时候,很金贵的!)嘛,当时的情况是能开但不能制冷,可里面还结冰呢!

查来查去(当时我是小字辈),老大突然想起当天有过停电,可能是相序搞乱了,一试,果不其然……就这样,我第一次见识了相序错乱所带来的后果不一般。

网友A:
LZ 再贴个相序检测电路吧...

网友B:
LZ能否多讲讲这方面的例子

LZ能否多讲讲这方面的例子
谢谢

楼主:
我在想办法

但我个人再怎么样也只能是抛砖引玉。

先贴一个相序检测/识别电路

楼主:
再来一个

网上偷来的

楼主:
还有一个

楼主:
分析并解释一下,那天太晚了

6楼的图:其实复杂了,G1、G2、G3和G4是个顺序判断电路,不如就用一个D触发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设定一相为参考相,用另外两相对其进行过零检测----由于此时也有先后关系(正弦的和差还是正弦),因此,后加一个D触发器就能判断先后。

这个图实际是不是太实用,因为它没有电气隔离,如光电隔离。另外一个问题是它的波形不是太好,门电路过渡电流将较大。实用电路我整理后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C:
设计电力的强电部分了,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D:
不错!

消化消化!

网友E:
对5楼方法表示怀疑

俺觉得两个灯**应该是一样的亮,电路左右两边是对称的。

楼主:
电路是对称的

但源不对称。这种电路容易仿真,不妨试试

网友E:
细想了一会,似乎又是不对称,还没压根儿地理解透

网友F(2012-06-09):
去画出相量图就明白了。呵呵。。。。5楼的是正确的,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工程实践。

网友G: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G: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的说

网友I(2012-07-16):
斯人已西去 教化永续存!!

网友J(2012-11-20):
并网发电有相续调整步骤,有专门的设备调到同相后才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