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怎么设置单面板。

楼主(2008-10-26):
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在Protel99怎么设置单面板了?谢谢

网友A:
默认的就是单面板呀,,

你怎么设置成双面板的就怎么设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B:
默认的是双面板

我机器现在没装99se,没法截图,应该是在设计的规则设置里,有板层设置,关闭顶层就可以了,这样自动布线就只补底层的了。如果手工布线的话,没关系的,你不在顶层布线就是了

网友C:
修改布线规则

在Design Rules对话框中选Routing Layers选项,然后在设置其属性的时候将两层中的一层设成Not Used应该就行了。

网友D:
一般是这样

如果已经设置成双层板,那么,请进入菜单

Design设计
  ↓
Rules规则
 ↓
Routing布线方式选项卡
 ↓
找到Routing Layers走线层后,双击打开可看到附图界面
 ↓
如果是顶层不要,按如图方法将“TopLayers”设为“Not Used”
如果是底层不要,将滑标向下拉,最下面就是“BottomLayers”,将其设成“Not Used”就OK
 ↓
选择确认按钮退出
 ↓
 OK!

网友E: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
几个月前画了一个小小板子,大木手指那样的,厂家说这是单面板;给我整蒙了,可能意思是说做成单面板得了吧。

网友D:
可惜图片是发在论坛里

不久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