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射频卡工作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产品上用到MF卡,看参数上写的工作温度一般都是-20到+50摄氏度,但我做高温实验时发现到了85摄氏度卡也可以工作,我用的卡材料是PVC的,在做高温实验的时候卡都有点扭曲发黄了,这里想请教下:MF卡上写的工作温度是指卡材料的?还是指里边的IC电路?
我们的产品需要用到85摄氏度,目前市场上有没有-40到+85摄氏度的MF卡?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的帖自己顶

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得找厂商问问了……

网友B:
射频卡工作温度只保证说明书给出的范围,超出范围不能保

网友C:
工作温度,厂商未必能回答你所有提问

有的地方也就解释解释而已。事实上,这个确实有点太那个“弹性”,视应用方法和应用成本而各有不同。

举个极端的例子:

炼钢时,要测钢水的温度,什么热电偶可以?象普通应用方式,谁也不行,保护材料、成本和测温时间都跟不上嘛。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用法----一次性测热电偶,其特点是投进去后就不指望再捞它出来了,任由它直接化在钢水里(不知道现在还是是不是这样了)。

换言之,这种用法和打一颗子弹/探照弹出去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