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28):
  我是大一新生因为闹钟总是吵到舍友所以想改成振动的但发音器输出功率太低了只能作为激活信号  哪位大虾能帮我做个激活电路 只需要电路图  别太复杂了 我水平有限   谢了

网友A:
自己开发啊

网友B:
我想这个问题并不很难

首先,确定闹钟输出信号的幅度。
我想输出信号的幅度应该不小于1V。
用一个三极管(小功率或中功率的)驱动一个偏心轮的直流电机(接成共发射极电路的形式,把直流电机接在集电极回路)。然后用闹钟的信号去驱动(把信号接到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如果驱动信号太小,就加一级直接耦合的放大电路。此电路属直接耦合,其目的是用闹钟信号驱动放大器,进而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C:
对啊,1、2个三极管就做了。

楼主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

楼主:
感谢

感谢大家
对于我这个刚学微电子的新生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需要大家的帮助
真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