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关于RS-232C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刚看了RS-232C的资料,好多地方看不懂:(来这里求助一下,望大侠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1.“RS-232C协议传输距离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属单端信号传输。”那么什么叫单端信号传输呢?还有双端信号传输吗?
2.“带3~7k欧负载时驱动器的输出电平:+3~+25V(0) -3~-25V(1)。”这里的负载电阻指的是什么呢?“不带负载时驱动器输出电平:-25V~+25V”,这和带负载时的区别在哪呢?
3.有的资料上逻辑电平又是:+3~+15V(0) -3~-15V(1)哪个是正确的啊?

网友A:
菜鸟回答

1.还有差动输出,RS485就是差动的,
2带负载时,电压总是会被拉低的呀,所以RS232在的电平有一定的范围,在+3~+15V都认为是低电平,....
3.所谓电平,只不过是一种定义而已,,,想说什么是什么0就什么是0,想说什么是1就什么是1,只要有可以识别的方法就行,,,,CMOS与TTL就不一样呀,,,:+3~+15V(0) -3~-15V(1)只是RS232中的电平定义而已,  就像RS485中当A高于B时,认为是1,B高于A时认为是0,,,,,,,都对,只是不能一种电平应用到另一种电平中去,,

楼主:
多谢楼上啦!

网友B:
对应RS232的差动方式看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