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触发器在上电时应该输出什么状态

楼主(2008-10-29):
(无正文)

网友A:
不确定态

楼主:
在输入全0的时候才应该是不确定状态

网友B:
检查datasheet,可能有交待的

网友C:
你需要设置上电复位电路来确保你的上电后的初始状态

这个要求类似单片机。不过要注意:复位电路仅仅在上电期间工作,不能影响正常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