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的 !

楼主(2008-10-30):
电路如图的

请问这个电路的R4是什么做用的?
R1和R2构成分压,给电压比较器一个固定的比较电压,
R3和C1构成RC充放电电路,确定输出频率的,
R5是上拉电阻的

就是看不懂这个R4是做什么的
在电压比较器中似乎不用反馈,就是要器件在非线性区工作

网友A:
R4是正反馈

Uo→H,加速其转向H;反之Uo→L就加速其转向L。

注意1:LM339的输出结构是什么结构。
注意2:同相端电压有被R1和R2分压定位的特点。

注意到这两点后,你自己应该会分析的……你这个问题提得不错,看得出你有一定的水平!

网友:
R4是通过正反馈产生一个回差!

  和R3,C1同样影响输出频率,这个电路实际上是利用施密特反相器的回差,产生的自激.如果去掉C1接入信号源,就变成了施密特反相器,广泛用于信号的抗干扰处理.

网友B:
请问R3 C1决定的输出频率是多少呢?

请问R3 C1决定的输出频率是多少呢? 怎么算了,谢谢 。

网友C:
计算很复杂的

还是算一个大致值再调整吧。
也就是把电容C1充电放电的时间,和电源电压、比较器回差、R3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