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之不求甚解

楼主(2008-10-30):
很长时间以来,有些小问题都没解决,都是惯例如此就这样用的态度,如今提出来,希望高手予以解答。
----------------------------------------------------------------------
1.IC电源引脚处,一般是一大电容加一小电容,例如,10uF+104pF。这两个电容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值,如何算出来的?如果IC的运行频率变化了,是否需要修改这两个电容的值?
----------------------------------------------------------------------
2.如果地层分割了,用什么器件连接不同地层比较好?是0欧电阻,磁珠还是电感?如果是磁珠或电感,其感值如何计算?
----------------------------------------------------------------------
3.对于低功耗产品,不用的IO口,是输出接上拉,还是输入接地?上拉和接地电阻是多少?为什么?
----------------------------------------------------------------------
4.第四点暂时没有想到
----------------------------------------------------------------------
望高手予以解答,新手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1.IC电源引脚处,一般是一大电容加一小电容,例如,10uF+104pF

一般不会有10uF,除非是功率器件。

这个电容经常被提到,称为去耦电容----你可以顾名思义地理解。如果不行或要作深入理解,不妨进入BLOG系统搜索“去耦电容”,里面会有不止10日记给你阅读:http://blog.21ic.com/

楼主:
不同的解释很多,也不知道那种解释是正确的

还是希望有个比较统一的解释。

网友A:
你不妨整理一个出来给大家评一评

这样你理解会深刻的。

但,你说的“不同”,我看大致也相同。

楼主:
呵呵,我还指望高手给个比较统一的解答呢

没办法,不擅长理论推导,还是等吧

网友A:
我见过一个比较规范的解答

但实在想不起来是哪篇E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