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同步发2个方波 一个方波是另一个的四分频?

楼主(2008-10-31):
 假设2个方波的周期是一个是1us,一个是4us
我用for循环发现 for语句占用了几个时间周期 导致方波变形

网友A:
用时间中断试一下

设时间中断为1us,输出脚1反转一次,计数4次,输出脚1和2同时反转一次,可否

楼主:
re

有计数就有判断 这个也占用指令周期 ....

网友A:
en,要是绝对同步,很难实现

毕竟要进行几条指令才能判断

网友B:
1US用51,有点难度

你用的51能跑多快?

网友C:
根据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算算误差

误差在一个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就行,需要那么标准的同步干嘛?

网友D:
建议四分频用硬件处理

网友E:
用一个74的双D触发器就可以了!

如果确实想用MCU做,选用快速的MCU,2个输出GPIO必须在同一个并行口里。

楼主:
re

aceice 说得对 有点误差也没关系
貌似在控制时间精度上 汇编要比c好点

网友F:
    可以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