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张图

楼主(2008-11-01):
请帮忙分析这张图的原理,D1 D2 Q1 Q2.谢谢.

网友A:
此图应该有误

D1和D2阴极不应该是固定电压不变吧?

其它不必多说

网友B:
应该是脉冲

网友C:
控制信号有问题

两个4.5V应该是经过电容隔直后的方波,而且两个方波应该是带有死区的互补信号。
电路应该是DC-DC电路;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组合作用应该是同正压钳负压。

楼主:
是DC-AC电路

是DC-AC电路  4.5v是TL494的9脚和10脚出来的电压。

是汽车功放上的电路,人家说是494驱动mos驱动升压变压器,变压器是6:12的。

图不可能有错误吧?

网友D:
保护三极管不被BE级反向电压击穿

网友E:
可以不要,估计是为了加快速度的。

网友F:
加速开关管的关断时间

  此二极管和三极管构成的电路可以加速MOS的关断时间的!

网友G:
与前面的驱动电路有关

看图,前面的驱动电路可能是驱电流比较大,而吸电流比较小,加Q1、Q2的目的是加速MOS管的关断。(MOS管的GS电容上的电可很快放掉)

楼主:
两个4.5V应该是经过电容隔直后的方波

两个4.5V应该是经过电容隔直后的方波

网友H(2014-03-05):
加速MOS管关断速度的!!

网友I:
什么产品?

网友J:
指导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