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02):
(1)最基本的做法要用电阻和三极管

(2)建议你买一本MCU接口电路书看看

网友B:
一般有

1 数据并行输出,对位进行扫描
2 通过串行数据接口进行连接,如I2C,SPI等

网友C:
网上很多51教材

基本上都讲这个

网友B:
今后写帖子要注意一点

我们关心你的问题,不关心你的问题是什么级别。
因此,不要在标题这样核心的地方写问题的等级之类的语言,
如否,人人都这样,你个个帖子都这样,我们,回帖的人,还有你自己,都容易搞混。

你想想,那么多版块,那么多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