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02):
请问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对于这种例子,应当说明所处环境较好

如果没有什么妨害,还应当说明元件取值(大概值也可)

楼主:
C是0.1uF R是22欧

   C是0.1uF

    R是22欧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接法

难道是要干扰同步(或叫共模干扰抑制)
以前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接电感的共地方法在进行类似静电的测试时经常会发生不正常工作情况,如单片机死机和重启等。而这种接法明显就能解决这类问题。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我们公司做地层分割多用电阻

加个电容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D:
热地和冷地

呵呵   热地和冷地一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放电的   电视机上常见

网友E:
是呀,电视机上很常见.

到底为啥也搞不灵清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F:
还有早先的开关电源大电流输出要一定负载

网友G:
热地与冷地之间的分离多用于车床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