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

楼主(2008-11-04):
手上有一个蓄电池(电瓶)是12V/38AH 的,现在电用完了,没有充电器,
请问高手怎么做一个适全这个蓄电池的充电器?谢谢 。

网友A:
铅酸电池?挂个小电阻限流就可以了,恒压充。

网友B:
最好是分段式恒流恒压式充电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

能不能说具体点?谢谢,用12V充电吗?

楼主:
急等着要电了。谢了

急等着要电了。谢了

网友A:
你夹个电源上去就充了,铅酸没那么娇气。

要是放得太深,就加个小电阻限流。

楼主:
是不是用12V的电源充

是不是用12V的电源充,电流最大可以多大?是不是只要不高于38AH就可以啊

网友A:
你找个12V的变压器,1个二极管,1个10欧姆电阻

串上就充了,又不是批量产品,太书生化了。有你提问的时间,都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