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是怎么个玩意?

楼主(2008-11-07):
    查了一下,说是输入输出1:1,次级线圈不接地,碰到任何一根都是0,不会触电,但做对地漏电试验时,电压是242VAC,怎么也说是用隔离变压器呢?
    隔离变压器究竟是怎么个玩意?和一般的变压器本质区别在哪?
    望指教!最好有图片说明。谢谢!

网友A:
就是“变压器”,但一般内有一接地屏蔽层。

网友B:
就是一个变压器

输入端接一个带保护地的插头,输出就是两根。那个保护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引出来的。偶上次买了一个回来的。没有的话找两个变压器对起来也可以用着。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就是220V-220V的变压器!

它的作用就是把输出和市电隔离,在某些调试场合不会触电,可以连接示波器。比如调试开关电源,没有隔离变压器,就无法测试热端的波形,同时,测试时容易触电。

楼主:
一定要是220-200V?也可以调整的吧

也就是说输入三端(带保护地),输出两端,变压的线圈是互相隔离的两个的变压器?

楼主:
输出零线电位是不是0?

测量对地漏电,仪器原理图测量阻抗负端接零线,而非地?

网友D:
相对于自藕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用做电器隔离,原边和副边是两个单独的绕组,中间只有磁的联系而没有电的链接,副边两端的电压悬浮于大地用示波器测量时候不会出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