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面包板可以用来做什么试验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07):
丢掉

试验不能偷懒,面包板玩几天便接触不良,不利于学习。
另外,有碍于练烙铁

楼主:
谢谢

我觉得这个还好啊,如果太差,怎么还会有这个东西呢

网友A:
玩EDA+感光板+三氯化铁+手电钻

网友A:
俺以前的试验板

一个3AG1,一个3AX31,几个电阻电容,一个线圈,每个引脚接一个小弹簧,订在胶木板上。
试验时把弹簧拉起,把线头夹住,稳极。 面包板,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那个东西大概就是方便一点你摆元件,焊元件

你想做实验,当然最好是验证欧姆定律的啦,之后,加个三极管查放大倍数,加个二极管查单向导电性,加个集成电路验证其功能……总之,书上有的电路,你都可以试试。

当然,这种板子元件是好放,但也很不好连。这是它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powerAnts让你丢掉的原因。

一般我认为这种板子用来做简单的电路观察试验比较好。

网友C:
比焊洞洞板要快些,省时间

如果临时要试验个什么电路(简单的),估计以后也不要再用的,可以用它来做试验,要换个电阻电容什么的也方便  拔下-插上 就可以了。质量好点的行,质量不好的里边氧化什么的就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D:
这种板适合在学校实验室教学用,方便拆、装,不然成本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