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叫给位大虾给我指条明路

楼主(2008-11-08):
我在用PROTUS软件仿真单片机8051的一个流水灯时(很简单的流水灯),把8051芯片调出来的用的时候发现没有40和20引脚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40和20引脚那么我又如何把电源引进芯片让芯片进行仿真?

网友A:
不用接电源

网友B:
已经默认接了VCC了,不需连接

当然,也可以在属性您修改网络

楼主:
已经默认接了VCC了,不需连接?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书上面看见接发光二极管的时候有个电源的正极要接到二极管上面但电源的负极又接什么地方?

网友C:
没用过,但估计和别的差不多

最少有两个方面有理解:
1 一般系统默认VCC和GND为电源,因此,你的电源网络要与此相匹配。
2 图上没有电源引脚,这在不少芯片绘图时出现的情况。其实它并不是没有而是隐藏了。DIP封装器件通常是第一列和第二列的两个引脚分别是电源的地和电源的正。

网友D:
不用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