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自建电路图元件时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教程说要把元件的位置放在整个SCH编辑器的中心,否则不能调用。可它没说怎么定位到中心!是画完后按个什么菜单定位下,还开始画时起笔的第一点在中心(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起点在中心而不是整个元件的中心在编辑器中心)???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教程说要把元件的位置放在整个SCH编辑器的中心,否则不能

这个教程不行吧。甚至没说明如何定位原点。扔了算了。

网友B:
是不是你说的编辑器有误?

SCH编辑器?

不管怎么说,也听说过不能调用的。

网友C:
re

花了60票票买了本《Protel电路设计与制版宝典》正在学习着呢,貌似不怎么"宝"啊~

网友D(2008-12-10):
是呀 有些书上说的和实际情况不符

网友E:
窗口有中的十字线就是中心

SCH编辑器的窗口有一个与编辑区等长的十字线,交叉点就是中心啊。一般的把1号脚放在中心上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我正在用的,

在sch的library的编辑器里没听说过什么元件不定位到原点不能用的问题,自己也没在意过这个。pcb的library里倒是有这回事,离远点太远了,对器件位置的控制会出现一种不好的状况,具体的我也不会表达。至于在pcb 的library的定位原点的方法,你可以先随便放一个焊盘,放置好后双击后出现他的属性对话框,修改它的坐标位置:x,y=0,点确定回到pcb界面。上面的工具条中有一个现实所有器件的按钮,点击那个后你刚才放的焊盘就出现在了整个的pcb图中,缩小,那个焊盘的点就是pcb编辑器的原点了。在其旁边话封装就没问题了。
sch的编辑器没用过,你也可以试试。我记得刚进入sch编辑器时有个大的十字线吧,那个交点就应该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