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习题

楼主(2008-11-14):
如果用一个NMOS管和PMOS管搭成3.3电平控制5V电源的开关电路

网友A:
这个?

5V o--┬-------┬↑┌--------o
      │       ━┯━
   └[〓〓]---┤
         │
        ┃┘
3V o----------┨←
        ┃┤
         │
         ┷

楼主:
可能是吧,我得回去查查书

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三极管做为开关是要求管子处于饱和状态,那MOS管呢?
还有,记得书上的MOS导通条件比较麻烦,好像并不是说只要VG>VS就行,好像跟Uth有关的一个值

网友B:
2楼的图画得很不错

此类图,**中啊高了!

楼主:
新问题

看了书上一道题:说某管子Vth=4v 看来MOS管与BTJ还有一个区别就是,造型号范围太广

网友C:
回复3楼

MOS工作在放大区域的条件确实比较苛刻的说。

分结型与绝缘栅型,再分N沟道与P沟道,而绝缘栅型里面又分增强型与耗尽型,这里以N沟道为例说说工作在线性区的条件~

1,结型N沟道(实际我理解为耗尽型)
特点;U[GS](off)<0
条件;U[GS](off)<U[GS]<0和U[GD]<U[GS](off)

2,绝缘栅型N沟道耗尽型
特点;U[GS](off)<0
条件;U[GS](off)<U[GS]和U[GD]<U[GS](off)

3,绝缘栅型N沟道增强型
特点;U[GS](TH)>0
条件;U[GS](TH)<U[GS]和U[GD]<U[GS](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