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CD

楼主(2008-11-14):
还没有搞过LCD,最近弄到几片LCD液晶屏,就只是屏而已,小小的,没有标注型号,只是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在玻璃上有些引脚的影子,有些10几根,有些20几根,完全不清楚那些引脚都是怎么用途的.
想请教一下要怎么样点亮这些屏的,现在关键是没有看到型号标注,完全不清楚引脚的排列那些,百度都没办法,第一步该做什么啊?

网友A:
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曾经点过一块屏

我曾经点过一块屏,128X64,20个针脚,屏有些是字符型,有些是点距阵,还有带字库的,不过都可以看成是点距阵的屏
1你要找到这块屏的说明说,看它是有多少的点,也就是多少X多少的,然后确定它的管教是些什么作用,比如20针的,有2个5V电源,8个数据口,2个背屏灯电源,读,写,使能脚各一个,还有CS1,CS2,是用来把屏分左右2边的.
2你要找到这块屏的时序图,不同控制IC它的速度是不一样.
3确定好上面2点后,你就可以找个单片机,进行调试了,这种屏比较简单,找个51单片机就行,到网上DOWN个字模生成软件,用程序些到单片机里去,屏就可以显示了.
基本上把外围电路搭好就可以调试,51单片机只需要最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调试

屏的工作原理你可以BAIDU:点距阵屏原理

楼主:
谢谢

终于有人解答了,多谢~!

网友C:
没有型号.什么都是白搭.

网友D:
我也有好几块手机屏

苦与找不到datasheet啊

楼主(2009-01-09):
re

去电子市场问,几乎没看到有单个屏在卖的,都是做好模块的.好不容易找到个有屏卖的,问他能否提供规格书什么之类的,他们都说没有的,这些都是厂家定做的.

凭空这样没办法知道屏的参数.....

网友E:
呵呵,光有屏白搭的,没法玩,

什么参数也都没有

网友F:
液晶屏Datasheet吧,看有用没~~~

屏的引脚很多都是一样功能的,只是大小不同...但是分数字和模拟...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1217261568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