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说下看门狗电路吗

楼主(2008-11-19):
(无正文)

网友A:
别让他饿着,否则会咬你。

网友B:
去百度百科,搜看门狗

网友C:
都是懒蛋

楼主:很懒
1楼:很懒
2楼:很懒
本楼:也很懒

网友D:
大致是一个

有固定时钟输入的可编程计数器。

如果不不断复位,那么一旦出现溢出就产生狗叫---“望风”时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