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学会maxplus2(1)

楼主(2008-11-21):
10分钟学会PLD设计
1 设计输入

1.1 采用原理图设计三人表决器

我们根据三人表决器的直值表,可以通过卡诺图化简可以得到:
L2=SW1SW2+SW1SW3+SW2SW3
L1=_L2
那么我们可以在MAX+plusII中用原理图实现上面的三人表决器
下面仅把和VHDL不同的详细写下,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就一带而过:
(1)打开MAX+plusII
(2)新建一个图形文件:File菜单>new

新建文件时选择Graphic Editor file

点OK

(3)输入设计文件

我们现在在图形文件中输入电路,我们这个电路需要AND2、OR3、NOT三个逻辑门电路和输入输出端,你可以
Symbol ->Enter Symbol(或者双击空白处)

弹出窗口:

在Symbol Name中输入and2,点OK
同样可以加入or3、input、output、not
对input、output,鼠标左键双击PIN_NAME,那么PIN_NAME被选中,并且变黑,然后输入你要改的名字,如SW1

把元件拖动到合适位置,将光标放到元件的引线出,可以发现光标变为十字星,此时摁住左键就可以进行连线。
最后的电路图如下图

(4)保存文件:

保存为majority_voter.gdf,Automatic Extension选.gdf
把文件设为当前工程:FILE->PROJECT->SET PROJECT TO CURRENT FILE

MAX+PLUS II的标题条将显示新的项目名字

至此,程序输入就已经完成了
(5)检查编译

指定下载的芯片型号
指定芯片的管脚

(参见10分钟学会PLD设计2 -设计的编译)

此时的图形为:

下图为SW1放大的图,其中majority_voter@41中前部分为设计的文件名,后面41为EPM7128SLC84-15的41脚,也就是说电路图中SW1被指定到EPM7128SLC84-15的41脚(而实验板上41脚被连接到指拨开关SW1上了,这样电路图上SW1就和实验板上的硬件SW1实现了连接)。

网友A(2011-06-28):
世上根本没有捷径,所谓的种种21天学会**,10天学会**等,比较不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