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设计中讲到谐振频率是何用意。输出匹配是基于何种道理

楼主(2008-11-27):
1、采用电容滤波设计需要考虑的参数:ESR、ESL、耐压值、谐振频率。
那么此处讲的谐振频率是不是设计中,电容滤波的频率要小于谐振频率。
因为Z=1/jwc+jwl、w=2*PI*f。
频率超过谐振频率,电容呈感性。
频率低于谐振频率,电容呈容性。

另外晶振、IC的电源要加10uf、0.1uf的电容。
对于低通滤波器,实际上电容容值越大,其呈现的高频滤波效果越好,但这里就是因为这个谐振频率的原因,导致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不知我上诉的理解是否正确。
2、有源晶振的输出脚一般串一电阻,考虑到分布电容,实际就是一无源低通。此处的目的是将沿变缓,从而保证频域的幅度变小,干扰强度变小。

    还有就是通用的输出匹配方法,一般器件的输出阻抗为十几欧姆,而PCB板上的走线阻抗Z0范围为50-90欧姆,导致非常严重的失配,一般采用串联一个电阻的方式进行匹配,电阻的选择可以在22-51欧姆之间。
    此处讲到的阻抗匹配是基于何种道理呢?我想不明白。

网友A:
这个地方一直了解不深

也许powerAnts等能详细给予解释。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详细。

网友B:
电容存在引线电感,因此可以自己构成串联谐振电路,这样它就有一个谐振频率,在这个频率一下,它表现为一个电容,之后就不是了,电路原理上有这个。(同样,电感由于存在分布电容,因此也有一个自谐振频率,但是这个是并联谐振,字啊谐振之前它表现为一个电感,之后就是呈容性了。)电容大的话,自谐振频率低,因此不适合高频应用,这就是为什么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率高频的原因了。

 至于输出匹配(估计一般是为了最大功率传输),是为了达到良好的电压驻波比(VSWR),也就是尽量让有用的信号传输到下一级,如果电路失配太大的话,大部分信号会反射回来,就有可能损坏设备,传输功率过低,误码率升高等等。因此要做好阻抗匹配。实现最大功率传输的匹配原则是 负载阻抗是源阻抗的共轭。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射频电路的知识,这些上面都会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