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脚晶振与2脚晶振区别???

楼主(2008-11-27):
(无正文)

网友A:
三脚的是陶瓷谐振器吧

网友B:
re

如果按LZ说的,集成了电容,那第三个脚就只能是GND了,

网友C:
应该是地,要是金属封装的,你测一下一只脚是不是和金属

网友D:
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从引脚 数量上来说,它纯粹是一个有源振荡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一脚接电源,一脚接地,一脚接单片机

一脚接电源,一脚接地,一脚接单片机

网友:
那四脚的晶振呢 ?

那四脚的晶振呢 ?

网友F:
四脚的还有一个是NC

网友G:
多谢指教

受教了呵!!!!!!!!!!!!!!!!1

网友H:
我可以帮忙解释

我就是专门做晶振的,有问题我会尽量帮忙,以上解释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