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roteus的教程

楼主(2008-12-02):
刚接触,哪位大哥大姐能提供个PROTEUS的教程吗 。谢谢了

网友A:
带百度上查

  你可以到迅雷上下载,多的是/

网友B:
一点都没用的软件

你还不如直接搭块板子,理解的要深刻一些,用这个软件,实际上的很多问题你是碰不到的。

网友C:
LS:那什么软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