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分频器

楼主(2008-12-02):
手上有一个功放和三个喇叭,高中低音各一个,想做一个分频器使音质更好,可不知道怎么动手,想请高手提供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是由喇叭决定音箱/分频器

而根据音频分段-功率,频响要求等定好后再选择合适的喇叭。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出现反复。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主面的资料看看。

不知有没有这主面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