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断与虚短是不是所有的运放电路都试用

楼主(2008-12-03):
虚断与虚短是不是所有的运放电路都试用

还是有什么条件吗 ?

网友A:
当然不是!

只有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的线性状态时才满足,而且只有理想运放才能完全满足

网友B:
不是的

楼上说得对```只有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才存在虚短和虚断`

网友C:
不过大多数运放其实都跟理想运放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