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汉化PROTEL 99,添加中文汉字的方法。

楼主(2008-12-04):
(无正文)

网友A:
有个BMPTOPCB

直接把汉字做成位图,然后转PCB的相应的层

网友B:
用抄板软件做成库

PS:汉化不汉化与能不能加中文无关。

网友C:
用DXP(AD6),不用汉化

直接可以通过设置显示中文菜单,可以直接放置汉字,方便,就是我刚开始用,不如99SE熟练

楼主:
添加汉字方法

   常用方法汉字输入的方式是宏势公司的,有限制。只能够输入一个汉字,再输入时一直为第一次输入的汉字,并可能死机。而且生成的字只能运用与TOP和BOTTOM层。楼上各位兄弟的回复其实都是可以的,说讲到简便,和对PROTEL 99的理解,兄弟有另一方法:

   在PROTEL99SE按装文件的根目录下运行font.exe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内填写汉字,选空心(outline)填充(Fill),再选则字体选项,选字体大小,字库(GB23132),点击OK,做好的汉字实际上是库文件,保存在PROTEL99SE当前工作的目标文件夹内,每运行一次就生成一个hanzi.lib,序号自动加上,如hanzi1~n.lib,生成的汉字库hanzi.lib我们可以自己按自己的意愿编辑名称便于区分;要在PCB版上加做好的汉字库文件时,在PROTEL99SE内同时打开PCB文件,以加入库的方式将生成的汉字库加入,再在PCB以添加元件的方式将汉字放入PCB中,即可在PCB上放置所要的汉字。如果嫌弃生成的库文件比较多,烦琐。可以将所有库文件编辑,同时整合在一个汉字库内。
  说穿了,有是用另一方式生成库文件。

网友:
六楼的

六楼的
你那个方要用户名跟密码啊,

网友D(2012-11-25):
确实麻烦 99

网友E:
这个不用搞了吧,没意思。

网友F:
咱用DXP,方便的说

网友G:
我用的是DXP2004

网友H(2013-01-29):
protel的安装目录下面没有font.exe文件,楼主你是哪找来的

网友I(2013-08-21):
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