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的原理

楼主(2008-12-12):
是啥?
偶是菜鸟,偶的理解是:
1 给电路并一小电阻(比如5欧)到地,那么输入直流将直接经之流向地,后级工作电路将收不到前级发出的直流信号;
2 同理经电源并一电容,因r(容)=1/2πfC,当噪声频率跟电容配合使r(容)足够小(比如也是个位数),则噪声交流信号将直接通过此电容流往地而"一定决对并坚定"不会干扰到后级电路;
3 实际只要能将噪声平坦下来就行,电容可小些(具体跟据经验);
4 关于f如何取??如附图所示,偶只想滤此不对称方波的下半部分,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取频率为F1=1/(T1+T2),还是意淫出下半部分的频率为F2=1/(2T2)?
特注:注意正文第4字始的连续4字
      如果以上说法与实际有雷同处纯属巧合
      如果以上说法一个都不对很正常并求正解

网友A:
楼低太吵,楼高头昏,占个二楼先~~~

    问题1:这个如果你把他看做是前级与后级的连接,按输出阻抗与输入阻抗来分析下,电源也是有内阻的,所以,信号并不会完全消失.即拿导线直接给短路到地,也还是会有压降,就算导线电阻为0,接触点还会有接触电阻呢,不可能完全消失,只会是衰减.具体衰减多少,那要看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之间的关系了,可以简单的用两个阻抗之比来算.
    问题2:这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类似.但还有另外一点,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那电容本身及线路板上导线构成的分布电感的作用就会表现的越来越明显,所以仍然是不可能~
    问题3:可以这么理解.
    问题4:我没读懂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获得频率F?获到方波包洛? ~~~

楼主:
非常感谢LS大虾!

偶知道啦~~
你让我总是徘徊不安而莫名躁动的心又重获了早已拥有的滤波器,那就是起飞时的地平线,出发前的故土。。。。。。。。

网友A:
才注意到~~~

刚才看一眼才看到,问题4想得到频率对吧?把这个信号看成是负脉冲会不会更好理解这个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B:
看不太懂

心急。简明点就好了

网友C:
LZ:分析一下RC的频率响应特性即可。

至于那个波形,其谐波是相当的丰富。若T1>>T2,可以考虑用RC将T2处的脉冲滤掉。但若上端高电压是固定的,则考虑用钳位的方法(后加滤波)更佳。

网友D:
不是太明白啊

我也想知道下,滤波电容的取值是怎么确定的,一直都没怎么搞清楚过

网友E:
电阻为R, 电容为1/(2*pi*j*w),你用公式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F:
直流电路里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你很熟吧?

现在把输入换成交流,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仍然没问题,那么把其中一个电阻换成“电抗”,一阻一抗串联还分不分压了呢?如果还能分压,那么你注意到那个“抗”上分到的电压大小和交流信号的频率是有关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