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生成HEX文件时不成功呀?

楼主(2008-12-12):
写完程序生成HEX文件时老是不顺利,有时要重复好多 次才能产生HEX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呀?KEIL本身的原因吗?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再高的手也猜不出来原因

现象也不描述一下
晕

网友B:
re

建议你重新下载个Keil吧。

网友C:
用的什么工具啊?

网友D:
不会吧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从来没有遇到过啊,看你的设置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F:
问问题要描述清楚

不然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网友G:
可能是难产吧……找找妇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