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问题

楼主(2008-11-06):
(无正文)

楼主:
请高手大侠教教。

网友A:
你用的那种液晶呢?应该可以调

用MAX686软件调节或者用模拟电位器、数字电位器都可以调阿

楼主:
ieswq你好!谢谢!

是普通的定显示玻璃液晶屏呵,可以调吗?

网友B:
你能把引脚功能说说吗,还有液晶的具体型号!

楼主:
没引脚功能图,没型号啊!

怎么办?

楼主:
哦,谢谢!

我是要找供应商啊。

网友C:
它上面应该有字吧

想办法找出来

网友D:
可以的,增加驱动电压或者占空比

楼主:
谢谢了!

我问过供应商,这液晶显示屏是角度最小的,computer00你好!电压是7805供的电,可以增加占空比来调显示屏角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