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逻辑器件输出阻抗

楼主(2008-12-21):
(无正文)

网友A:
两种的电阻机理不同哈

TTL是BJT的饱和压降,CMOS实质上是MOS管的沟道电阻,用负载能力折算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算出来的

是由内电路设计和材料、工艺共同决定的。

网友C:
可能不少人想这个问题

建议楼主先找一份典型的输出级电路图来,这样比较好招惹高手一点。

网友C:
到时候最好单独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