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电平疑问

楼主(2008-12-22):
USB电源VBUS一般都是5V,那么D+对地电压是多少?D-对地电压是多少?都是指最高电平.我想直接把USB的D+、D-接到为3.3V供电的CPU上,但其CPU的USB的D+、D-接口对地电压最高为3.6V,因此担心这样直接连接会不会出现电平不兼容情况,导致损坏CPU??谢谢!

网友A:
看USB协议,里面有电平规范。有单端电压和差分电压要求

网友B(2010-08-29):
同问,PC端的USB接口信号是3.3V的还是5V的?直接连会有问题吗

网友C:
USB是差分信号,不是对地来讲的吧,D+和D-之间差来看的

网友D:
还是5伏转3。3吧

D+的电平会变化的,用来供电恐怕不行的。除非楼主有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