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08-12-25):
    俺是菜鸟,以前自己画些小板子,手动很简单稍微花点时间就过去,现在板子稍微大点了,想偷懒,用自动步线,乱七八糟的,还是老实点自己慢慢画.各位老鸟,一般步线是怎么个步**

网友A:
好的布局是成功的一半,切记!

网友B:
这有点象下棋和绘画。初学时注意横竖错开。

网友C:
re

对 布局非常重要
把一个ic外围的元件放在一起 这样布线比较好
布线也是门学问

网友D:
想偷懒?!

这种偷懒,比偷工减料危害还大

网友E:
我的老话:

我手下谁用自动布线的,立即炒掉。

网友F:
这样啊

  首先,把同一单元的元件放在一堆,在脑子里联想,这个单元电路的连接方式,再将单元的元件分布位置,就这样每个单元都安排完工,开始开布线,布好以后,再在软件里面多选几项布线的方式,在布出来的多个样板中挑选较为满意的一种,然后再对其调整。OK 发E....。打样。实验。如无意外。完工。。。哈哈,往往在实验的时候,会有小问题出现,再对其调整,继续老化实验。。。。。。。。。。。。。。。。。。

网友G:
NE5532 :我曾经偷偷用过。

网友H:
嗯,用于生产的,没人会自动布的。

自动布,那是浪费时间。。!!

网友C:
re

我一般布好局 用自动布线看看效果 然后再自己画

网友I:
要用一些方法

只要设置好规则,自动布线也不错的。最简单的就是把大量的同一性质的线让它自动布,自动布之前要设置好禁止布线区,使之只能照你定的走向和区域走,再调整调整,还是可以节约一些时间做到又快有好的。

网友J:
我画板的常态

1/5的时间原理图,2/5的时间布局,2/5的时间走线。
原理图时间有50%是画板子的时候返回来修改,
走线有1/3的时间是走地线和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