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线头的钳子怎么用

楼主(2008-12-15):
买了把得力的"电工快速冷压钳",DL-L3A,不知道怎么用?压出的线头奇丑无比,又不结实. 希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下,最好详细一些:)

网友A:
我搜索了好一会,找不到你说的钳子

不知道它的样子,无法给你解答,呵呵,我不是搞五金的……

压线钳不难用,你给出图片,我看看能不能给你讲讲。

问题提得很清晰,加油!

楼主:
就是这款

http://www.yydeli.com/c/List.asp?Shop_id=1702

老大上眼!

网友A:
这种钳子有点普通

但用的时候也可能用错。
一般来说,动的一面是压面,压齿上有数个小齿,固定的一面是接面,比较平滑。压接的时候主要是选择适合的压模一档让鼻子与线头充分压-接到一起,----冷压钳也因此被称为压接钳。压模不能过大也不能太小。太小可能让你压不完,退不出钳子来(实际上用螺丝刀捅后面小小鸟也能退出),太大了就会出现你讲的那种情况,成型不好又不牢固。

使用压接钳压线,一般只能一次压接定型,不能搞多次。不然就不好看。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用多次压接,即套管与导线差异较大时才压两次。即第一次是为了压稳,第二次是为压紧压小压好看。

压接的技巧之二是不要让压接件随着压齿动,而要让它稳定地贴在压模一面。

一般的压接口都标有适用压接导线的规格,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对了,看下表,你那个东西有25kg?!不敢想象麻~

产品代号冷压钳

产品数据:
冷压钳
代号规格装箱数尺码(cm)毛重(kg)净重(kg)
DL-L1绝缘接线式40pcs50×32×24.52625
DL-L2裸接线式40pcs50×32×24.525.524.5
DL-L4圆管接线式40pcs50×32×24.525.823.8
DL-L6闭端接线式40pcs50×32×24.52625
DL-L7三点围压裸接线式40pcs50×32×24.525.823.8
DL-L8聚端接线式40pcs50×32×24.525.823.8
DL-L3A插套接线式40pcs50×32×24.52625
DL-L610带檐绝缘式40pcs50×32×24.52625

http://www.yydeli.com/c/List.asp?Shop_id=1702

网友B:
帮帮忙哦,40pcs-25kg,哈哈

这种压线钳用于压着强电金属接线端子,上面标的几.几数字就是导线的截面积,例如2.5~4,就是用于压着2.5~4平方毫米导线的端子

http://www.rccn.com.cn/e4/e4-13/c4-13.asp.html

楼主:
谢谢各位

不知道是不是一箱子25KG?我这个也就一斤多吧:)

网友C:
可以再处理下的

如果压接的效果不好,可以点焊锡焊接一下,再加一个热缩管吹一下,保证稳妥又漂亮的 呵呵

网友D:
re

钳子齿对照端子凸出的地方
把端子和线的接触的地方压紧就得 顺便用手扯下 能否扯得出来 扯不出来就是好的

网友A:
40件25kg还是可以的

前述的规格有很多,可是,我用过的并不多。

冷压钳

代号    规格

DL-L1    绝缘接线式
DL-L2    裸接线式
DL-L4    圆管接线式
DL-L6    闭端接线式
DL-L7    三点围压裸接线式
DL-L8    聚端接线式
DL-L3A    插套接线式
DL-L610    带檐绝缘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