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控硅吸收电路工程计算方式

楼主(2009-01-06):
求教一下,可控硅RC吸收电路有没有工程用的快速计算方式,最好不要复杂,只要工程近似。

网友A:
公式主要就是计算RC时间常数拉

网友B:
回复二楼的

楼上的怎么也不回答清楚点哪,
/。。。。。。。。。。。。。。。。。。。。。
/公式主要就是计算RC时间常数拉
/。。。。。。。。。。。。。。。。。。。。。
RC时间常数要根据什么时间来选定呢?交流的周期?
还有R的取值不是是也根负载大小有关系?

楼主:
呵呵,我倒是搞懂一些了。

是反激电动势高度和开通瞬态电流的博弈。

网友C(2013-09-06):
版主说得这么高深

网友D(2014-04-29):
C=(2.5-5倍)×10的负8次方×IF
1F=1000Uf 1Uf=1000nF 1Nf=1000pf
If=0.367Id
Id-直流电流值

如果整流侧采用500A的晶闸管(可控硅)可以计算
C=(2.5-5)×10的负8次方×500=1.25-2.5F 选用2.5F,1kv 的电容器
电阻的选择:
R=((2-4) ×535)/If=2.14-8.56 选择10欧
PR=(1.5×(pfv×2πfc)的平方×10的负12次方×R)/2Pfv=2u(1.5-2.0)
u=三相电压的有效值
为什么百度出来都是这个答案,谁能站出来具体讲一下什么意思?

网友E:
还有一种,不知道是否有效
检测负载温度,改变RC值,计算零点差

网友F:
这个期待高人详解!!!可控硅的RC吸收电路,我个任认为,要根据负载和电网环境定;不然设计的参数会不合理

网友G:
我一般设计成茹贝尔网络的形式,茹贝尔网络有现成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