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5定时器的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09-01-03):
书上关于计算频率的公式如下:

f = 1.43/[(R1 + 2R2)* C1]

请问谁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倒出来的呀? 为什么是1.43和2R2呢? 不太理解。。

网友A:
Q 系数为什么会是 ln2 ?

电容充放一次为一个周期,
其中充电时间为(ln2)*(R1+R2)*C
放电时间为(ln2)*R2*C
总时间就为(ln2)*(R1+2*R2)*C
频率是周期的倒数,即 f = 1/[(ln2)*(R1+2*R2)*C]
ln2 = 0.69314718055994530941723212145818
1/(ln2) = 1.4426950408889634073599246810019
就得 f = 1.44/[(R1+2*R2)*C]

系数为什么会是 ln2 ?
这是由电容充放电公式得出的,555的两个转折电压是1/3 VCC,2/3 VCC,电容充放的初态与终态的电压比正好是2倍,所以就是 ln2。

网友B:
根据充放电时间和各点电压。找个555的数据手册或者数电的

网友C:
书上一般都讲得很清楚的吧?

网友C:
仔细点,好好看一下

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哎。。我买的那本数电截止到这个问题出现之前都没有对555定时器进行详细的说明~~

虽然问题没解决不过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C:
解答得不错

特别是“系数为什么会是 ln2”!

楼主:
感谢Ljm810010

请问关于电容充放电时间的公式哪本书里有详细解释呀??
我的那本《电路分析基础》里面怎么没有哇。。郁闷死我了!!

网友D: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里面讲得很清楚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里面讲得很清楚!!!